SIMEAS P50

楼主(2009-03-07):
SIMEAS P50说明书哪位有啊?
sheng61183@126.com
发给我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西门子电力分析仪表P50吗?一般的仪表都没有什么说明书的,只有具体的参数说明。SIMEAS P50主要功能说明:
●可测量电压、电流、有功和无功功率、频率、有功和无功电能、功率因数、对称因数、电压电流谐波(最多21),总谐波失真。
●提供单相、三相平衡和非平衡连接以及四线制连接
●提供PROFIBUS-DP、MODBUS  RTU  ASCII  或IEC60870-5-103  通讯协议
●通过面板键或RS485通讯端口(SIMEAS   PAR软件)进行简单操作
●适于面板安装
●图形显示,配背景照明,最多可显示20个可编程屏幕
●电池
●实时时钟

楼主:
哪位有这种型号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