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我们工厂有时电灯会闪烁、各数控设备经常会停机或自动保护。我查了本厂各处没有异常现象,有一次我们厂帮外厂做一次电容器耐压试验,我发现电灯闪得历害。我们隔壁厂经常做电容器耐压试验,我们共用一台变压器。不知做电容器耐压试验对电网有影响吗?做试验的电容一般是单相电机的启动和运行电容。400u300伏以上。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你要重点看看变压器的容量选择是不是小了。

网友B:
是不是电压波动频率很高或者变压器的容量选小了,必进你们是2个厂共用的一台变压器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容会不会收起电网杂波,从而影响供电质量?

网友C:
用试验变压器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