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路器问题

楼主(2009-03-07):
我公司变电站用ABB公司F2S型框架式断路器当电压波动较大时出现跳闸,请教是否是延时设定太短,怎么设定,最好能提供断路器说明书,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到官网是看看啊,延时设定不可盲目的设置,

网友B:
你检查一下电压波动的幅度有多大,如果电压降到70%Un以下断路器就会跳闸。

网友C:
电压波动太大就应该跳闸,否则你 的电器还不烧坏

网友D:
对,不跳就不叫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