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用什么手工方法能将扁铜条进行平弯处理?我现有的就一台钳。铜条是2×15的,进行L形状的平弯

网友A:
紫铜材料弯曲必须先"退火",方法是烧红后丢如冷水,要定型弯曲要先做个简单的模具并一次完成(多次弯曲会越弯越硬)如果弯曲后还太软可用橡皮锤一点点敲(也叫排)就会硬朗起来了.

网友B:
就一个台钳不怎么好处理,如果用氧气的话,先用氧气将铜板加热,然后弯曲。我用的是液压折弯机,专用于弯铜排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液压折弯机有便携式的吗,贵不贵啊

网友C:
要加热退火的,这样就软了,可以弯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