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我这有变频器是台达380V的在连续运行中会突然的停了我郁闷啊,目前现在运行了3天都没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是什么原因
说明下目前电机的转数很慢1分钟走6~7公分
错误提示是电源开关的问题,可是电源好好的都有电
我处理的方式是把变频器关了等一会在启动就好了
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服警的代码是什么?
另外运行时频率大约是多少HZ ?

网友B:
低电压或短时间断电会引起变频器停止运行并报错.一般可以通过参数设置来调整,虽然在停电后不可避免会停机,但对短时间低压、瞬间停电、短时间过载等会有所改善。

楼主:
报警代码为LU,说明书上说是变频器侦测内部直流高压侧过低,处理方式是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
在正常生产中。没有出现断电啊为什么电机就不运行了呢
目前使用的赫兹是23左右,会不会走的太慢了造成的

网友A:
23HZ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出现报警时测一下输入电源的电压是不是比较低;

网友C:
我也估计故障出现在输入电源的那里,楼主可以测一下在看看

楼主:
我使用的变频器用的功能不是很多只要能运行就可以了,所以里面的设置参数基本不需要动多少的啊,这个问题发生过几次,我怀疑是不是因为变频器长时间的运行散热不好造成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