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9-03-07):
请教各位。使用欧姆龙编程软件,在输入触点00000时,出来的结果是0.00  输出线圈时
01005写出来结果是10.5 请问能修改和输入指令一直吗?

网友A:
没有看明白哦。

欧姆龙的地址格式为: 0000.00  前四位代表字,也叫做通道,后两位代表位。

网友B:
没错 就是这样的.前四是通道号.小数点后的是在这个通道中的点位.

网友C:
呵呵;1005显示出来应当是10.05;

网友D:
你是想说修改"一致"吧
那是不能的 每种PLC都有自己的一套编程规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