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多段速度控制

楼主(2009-03-07):
请问哪位高手用过伺服的多段速度控制,效果如何?可否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通过IO点选择多段速度,使用很简单,效果么?需要看你要求的精度了。

网友B:
用PLC控制的话,PLC内部有多段速脉冲输出功能。你想达到什莫要求,说清楚了。

网友C:
伺服设置为速度方式,然后用PLC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不知道你指的多段控制是什么意思!实现的办法很多:1。PLC编程实现;2.伺服的PR模式,在内部使用参数设置几段速度,然后使用DI的导通控制来切换你所需要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