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各位大侠:
       好,我是一个新手想学习PLC技术,自己买了一天三菱的数据线了,还想买个PLC 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多少个点的?我只想自己平时联系一下,初学而已,请大侠推荐!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好多人都说国产的PLC便宜很多,不知道在性能怎么样,到目前位置我只接触过三菱的,看了国产的便宜有些心动,都说可以完全代替三菱是真的吗?

 谢谢了!

网友A:
兄弟我也认为三菱的比较好用点.国产的好些都兼容三菱的.如三凌.汇川的.用三菱的软件都可以对它们上 下载.方便.  如果买三菱的可以 FX1N  的 点数少的应该可以了.祝你进步.

网友B:
学习买国产的还是可以,只要学会了一样,其它的学起来就快多了。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学日系的,比如三菱、OMRON、松下等,这些相对西门子而言要简单些,价格也不贵,而且用的也很多。

网友C:
还是学学西门子三菱等大品牌吧

网友D:
楼上的说得对,要学就学大品牌的,学会一种其它的在学就简单了

网友E:
呵呵;还是买个FX1S原装的吧;14点的价格在1K以内;
如果学步进、伺服选MT输出的;

网友F:
为要使用而学的建议买大牌优质品(学会后还能用).如果仅为学会以后去找工作,建议买"山寨PLC"就是那种与三菱FX2n等兼容可以用三菱软件编程和监控的那种国产机,价格是同类三菱PLC的一半甚至1/3.只要按手册逐一学习、输入、运行,并自己出题目考自己的指令运用能力,相信几个月后你就不会再提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昨天通过同事找到了一台1N60MR的 给我练习用了,还有好多不懂的地方,我的开关电源怎么和PLC接线呢 ,我的GX7 怎么无法安装       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E:
FX1N-60MR的PC直接用AC220V电源;
除非你的是-D的后缀需要DC24V电源;

安装方法:
先安装envMEL\setup.exe,安装后再安装Update\Axdisk.exe,最后安装setup.exe即可!

网友G:
学习只是还是慢慢的来,先把好基础,

网友H:
祝你成功!!!

网友I:
有的国产的牌子的PLC程序几乎跟三菱的差不多的
也有的跟西门子的类似
还是要看具体的选择了

网友J:
信捷的还可以和三菱PLC的编程基本相同

网友K:
两大系列都学,欧系和美系的
西门子和AB

网友L:
我也是初学者
引用 网友F:
为要使用而学的建议买大牌优质品(学会后还能用).如果仅为学会以后去找工作,建议买"山寨PLC"就是那种与三菱FX2n等兼容可以用三菱软件编程和监控的那种国产机,价格是同类三菱PLC的一半甚至1/3.只要按手册逐一学习、输入、运行,并自己出题目考自己的指令运用能力,相信几个月后你就不会再提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M:
在学校开的课学的是西门子的S7-200

楼主:
决定了还是买个二手三菱的 1S 的

网友N:
万丈高楼平地起, 基础非常重要~~~

网友O:
有机会学西门子的吧,感觉好像西门子的市场占有率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