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如和让PLC能控制触摸屏窗口,比如用M30.1控制 窗口15开关,西门子的PLC

网友A:
在屏的“通讯设置”里设置一个跳页地址,并在需要翻到第几页时接通第几个继电器。

楼主:
没有找到通信设置啊

网友B:
建一个直接窗口,在直接窗口里设置就行了

网友C:
点击    元件     PLC控制     添加
这是按三菱做的,就选一数据寄存器,想显示第几个画面,就在该寄存器里传几,比如要显示第3画面,MOV K3 D0就可以了。

网友D:
元件 直接窗口显示

网友E:
楼上2位真强,学习了

网友F: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在Weinview的使用手册里查到,为什么不看书,直接就发问呢?

网友G:
谢谢大家的点评!谢谢啦!

楼主:
几天没来,后来自己找到了,不过还是谢谢啊,经验不足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