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请教一下,18KW加热器选多大的交流接触器,如果计算?

网友A:
需要根据电压(220V或380V)和接法(星形/三角形)或者相数(单相/二相/三相)来决定该加热器的电流,最后根据电流(并放大一点余量)来选择合适的交流接触器。至于如果计算,你可去买本《电工基础》之类的书看看。

网友B:
加热器的电流还是由厂家的说明书上的为准。按这个配套,选个接触器吧。

网友C:
18KW加热器的最大电流可以按照36A来估算,所以选一个40A的接触器就足够了!

网友D:
40A的触点小了点了,在加大一个等级的吧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要看加热器是什么供电方式,是单相还是三相,如果是三相还要看加热器的接法。然后在根据公式计算电流,根据电流选择接触器。

网友F:
这么大的加热器,一般都是三相分组供电的,用40A的够了

网友G:
你不仅要考虑运行时的电流还要考虑起动电流对接触器的影响。因为冷态电阻是热态时的电阻的十分之一关系,所以起动电流应按10倍来算,不然你的接触器在启动过程中很容易烧触点

网友H:
要知道两端的电压,然后用欧姆定律计算电流,再根据电流选交流接触器了

网友I:
这么大的加热器,一般都是三相分组供电的,用40A的够了

18kw的电热器电流应该在27A左右

网友J:
如果三相380伏供电18KW其电流27A。接触器按其电流2倍计算54A

网友K:
如果是3相的额定电流应该是36A左右接触器用个42A左右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K(2010-12-14):
18KW功率这么大的一般都是三相供电的很少用单相电的,根据电热是功率的1.5倍算电流应该是27KW接触器的选择是其电流的1.3至1.8倍我们一般选1.5倍来算四十安的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