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请教FX2N-PLC的程序能直接转换到Q-PLC里面去用吗?我以前用的是前者,现在我想用后者,但又不想重新编程序,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把同一套前者的程序用在后者里吗?后者能解密吗?

网友A:
没有直接转换的;
不过你可以按FX的重新编辑一下,比较简单;
解密的问题论坛里不要讨论;

网友B:
没试过,不知道变换成语句,可不可以复制

---------------------
刚试了一下,提示说不同型号的,不可以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