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大虾们,请教一个问题.
前两天刚买了个单相变频器(德力西CDI9100-f)1.5kw的,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用远传压力表和电接点压力表自动控制,匹配的电机是380v三相异步电机(Y80系列,电机铭牌上是y型接法)的sglwr32-160A管道泵.
装置完成后加电,面板启动,电机不转,但是电机有噪音,用电位器增加频率到20MHz左右显示外部模块故障.
我是用三角型接法,但是电机铭牌上只标了星型接法.
请问可能是什么故障

楼主:
在线等,各位大虾赶紧帮忙!

网友A:
呵呵;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时接线不对了,你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B:
应该不能支持三相 异步电动机。

网友C:
输出电压不够,应接成角形接法,三相电机的每一相都是220v共电.但不能超负荷.

网友A:
呵呵;
AC220V的变频器输出也是三相的,不存在支持不支持三相电机的问题;
你的电机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D:
估计是不是电机的功率很大,无法启动哦

网友E:
电机的问题,换一个试试,或用星形试试

网友F: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都能接成220/380的运行方式.但星型接法改成三角接法后电流会增加1.73倍(比铭牌上的额定电流大了近一倍)所以不能简单地按照名牌的电流来选择变频器的电流.

网友G:
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接380V异步电机~=减压起动,力矩肯定小多了,Y接本身起动力矩就小,你要是带一定压力起动起不了也是有根有据的...

网友H:
我觉呢你没有接对线,你接对了是三角了。我怕你没有接对

网友H:
我觉的是你没有接对线,你是接的三角吗?你判断一下你的首尾接对了?

网友H:
我同意2楼的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都能接成220/380的运行方式.但星型接法改成三角接法后电流会增加1.73倍(比铭牌上的额定电流大了近一倍)所以不能简单地按照名牌的电流来选择变频器的电流.
首先感谢各位热心指导!
电机铭牌上“电机是Y系列的星接380V1.1kw“变频器是“1.5kw单相”
不知道380v星接的电机角接后用三相220v电他的功率会增大多少?1.5kw的变频器是否能拖动?

网友I:
你要接成星型的,这样才是220V

网友J:
变频器的保护电流调得过小。

网友K:
变频器的功率是够了,理论上说把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也是对的,因为我经常图便宜,买220v的变频器,用普通电机,你检查一下电动机的出线是不是按下图的接法吧,因为有时出线并不是按标准接的,这样不按标准接线在星型时电机没问题。但是在三角形时故障现象就是缺相。
u 1     v1        w1
w2     u2         v2

楼主:
谢谢楼上指导,我尽快组织人去检查一下。

网友L:
19楼的回答非常正确,我在实际工作中多次遇到过这个问题。正常时,u1-u2,v1-v2,w1-w2应该是通的,但有些厂家在接线时把套管套错了,如将u2套成v2,这样电机就不是三角接法了,而且只接到两相,就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这时你测量u1-u2,v1-v2就不会通。现在我已养成习惯,改三角形之前,先用万用表核实一下,错了的,先改正,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