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RF、IF信号

楼主(2009-03-08):
 rf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
if (intermediate frequency) 中频。
1、信号不一定就是电流,现在通讯行业,很多信号是以电压的形式存在。
2、对射频和中频的区分不详细。
在无线通讯系统中,根据频率,可以分成射频、中频和基带信号。射频重要用于信号在空间的传输,基带信号是基站等数字设备可以处理的信号,中频是从射频变化到基带信号的过渡频率。以前的系统一般是从射频直接变到基带。现在的新的系统是 射频->中频->基带 称为两次变频。
射频:> 500m hz
中频:50mhz ~ 500mhz
基带:

网友A:
RF信号就是射频信号。
  射频仅仅限于模拟信号而不涉及数字信号吗,而有的资料说有数字射频信号?是否是射频信号的依据应该仅根据频率?
  交变电流流过导体,都会在其周围产生交变磁场,而这交变磁场又在其附近感生出交变电场,如此反反复复,就形成电磁波向外辐射.一般来说,频率越高,这现象就越明显,即发射效率就越高.这就是射频信号,所依据的就是频率.至于模拟还是数字,是指其上的载波.即使是数字信号,经傅里叶级数变换,也是分解为一串正弦波的组合的,所以一般并不分什么模拟/数字的.对数字信号的调制,应根据需要,选择某种调制方式,并进行一定的数学电路转换,以抑制其太宽的频带,提高效率.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都可以调制为射频信号的发送的,只是传输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不能仅仅从频率上比较高就说是射频,比如大家熟知的电脑主板上的233等总线里都是高频信号,但不能说是射频;反过来,音频射频的频率也就几十M而已。
  另外,一般而言,实用中的射频大多是模拟的。因为数字的比较难做,涉及的仪器价格也非常昂贵 .
  "射频",确实就是可对外发射的频段(约150kHz即"长波"以上),只与频率有关.但能否发射,还得有条件.即应有天线,与大地间的电容能形成交变电磁场.电脑主板频率较高,各种布线与地之间又构成发射条件,为避免其发射出去干扰别人,都应采取措施加以抑制,这也就是对所有电子产品都要求"电磁兼容性 EMC"应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1000-4的的标准,具体是限制其"无线电骚扰限值"(其中分为传导骚扰与辐射骚扰两类)至少应符合A级ITU的要求(见GB 9245-1998).每台电脑主板都采取许多措施来抑制其发射的.顺提:无"音频射频的频率"这种名词的."射频大多是模拟的"也错.射频只是一种正弦波,其上进行何种调制应视需要,有ASK,FSK,PSK三类,还有许多衍生类别,特别是数字调制通信.
  射频部分涉及的东西比较多,需要考虑的因数也很多。分析电路的时候传统的集总参数也不再适用了,需要考虑的是分布参数的影响。射频信号的发射功率有限制,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标准,对频段的使用也有限制。发射的时候还需进行阻抗匹配。天线的设计也非常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