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大电容由于容量大,所以体积一般也比较大,且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这就导致了大电容的分布电感比较大(也叫等效串联电感,英文简称esl)。大家知道,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刚刚相反,由于容量小,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缩短了引线,就减小了esl,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的),而且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这样小容量电容就有很小esl这样它就具有了很好的高频性能,但由于容量小的缘故,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大。所以,如果我们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常使用的小电容为 0.1uf的瓷片电容,当频更小的电率更高时,还可并联容,例如几pf,几百pf的。而在数字电路中,一般要给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上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这个电容叫做退耦电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电源滤波电容,越靠近芯片越好),因为在这些地方的信号主要是高频信号,使用较小的电容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A:
技术文章,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B:
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哦!

网友C:
真还没有注意过,谢谢

网友D:
一直认为电容是个很不好理解的器件
看了这篇文章后,感觉清晰多了,谢谢。支持

网友E:
如果我们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
???
貌似一个大电容加一个小电容可以把低频高频滤掉!

网友F:
学习了,谢谢楼主,以前看到大电容上并小电容从来没有想过这回事.

网友G:
讲的很透彻,不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