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3-08):
我厂为了节能,在引风机和水泵的电动机增加了节能变频器,原先电动机采用的自耦降压启动,现在在电路上改为了把电源先通过变频器,输出接到接触器(KM3),在KM3上引用了一对独立的常开触点,只于变频器内部形成回路,当降压启动完后,KM3接触器吸合,常开触点闭合用于控制变频器。把原先的接在KM3上的控制电路电源换成接到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而不是变频器输出端。还有一点把保护电动机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线圈电源给剪断了,就是说保护器不起作用了。
    问题:1、电动机的综合保护器的线圈电源为何要切断不要,因为接了之后就不能启动,厂家说缺相,但什么原因引起缺相。
             2、控制电路电源为何不能接在KM3输入端子上,厂家说启动没电源,但是接在变频器输入端后,控制线路是正常工作,但是按上面所说的主电路电源又从哪里来呢,要是有,为何接在KM3两个端子上说没有电呢。
     注释:变频器有市电和节能两挡,自耦降压启动电路图是标准的电路图

网友A:
变频器带有软启动功能,同时用变频器后起动/停止不能用接触器来控制,还是由变频器上控制端子来控制;
把原来的线路全拆了,如果变频器故障需要维修就要停机了;

网友B:
外部电路的接线,有很多方式,根据你的要求。还要有控制方式等。

楼主:
咨询
厂家安装后还是采用的是原来的启动方式,正常后才用变频器控制调节电机的转速。
电动机保护装置接在变频器会出现缺相问题吗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有缺相保护,现在应当是两个装置并联,并通过硬件互锁;

网友C:
同意2楼主的意见,楼主应每步检查

网友D:
既然换用了变频器,就可以不用降压启动了,重新接线就好了,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