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 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9-03-08):
各位大侠好:
    我是菜鸟,我手里有6个S7-200PLC,我想用其中一个做主站,读写其余5个PLC,可以实现吗,如何实现?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200的网络读写指令。

网友B:
当然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用指令向导,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很简单

网友D(2009-04-09):
那个主站写网络读写指令,其他从站不用写,组成那个叫啥PROFIBUS网络,主站写上自己要控制的点,从站写从站要控制的点,基本就ok了!有问题Q我:969465290

网友E:
没听过200还能做主站的,神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F:
200的系统手册上有例子的,我也刚学,才看过

网友G:
回6楼,我也神经!
怎么就不能做主站了?
S7--200 CPU在运行模式下可以作主站,请参见SMB30的设置。在PPI里,S7-200可以被设成主站,而且还可以被如PC机巡查。类似令牌圈
主站是一定可以做的,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