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我是个新手学习,有一部 三菱FX1N-60MR-D 的PLC 下载的GX8.52 软件   我想连接的时候   启动软件 点击在线   PLC读取        然后怎么点击哪个健啊      都是是双击串口   可是我的不可以双击呀        请大侠职教

网友A:
检查一下编程电缆是否合格?如果电缆正常可把原来的三菱编程软件删除(卸载),重新装个版本低一点的.

网友B:
在线,PLC读取----
点击确定。
点击执行。

网友C:
上图中的串口那里要看你的电脑上是不是COM1,还在波特率改成9600就行了;
通讯测试点一下,提示成功说明已经连上了,可以读取;

网友D:
通讯设置好后,可以在第一个图中的  通讯测试  试下,看能不能通讯成功
成功后点下面的 确认 后再去读取

网友E:
串口可以先择COM1或COM3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  版本有点搞 换了个版本就好了     还有个问题  PLC 参数   软元件数据还用读吗?  就读程序就可以了吧

网友C:
呵呵;参数等可以随程序一起读出;
如果是默认值可以只要程序;

网友F:
串行口是不是COM1,波特率改成9600
通讯测试点一下,提示成功说明已经连上了,可以读取程序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