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请问大虾们,有谁能告诉我高压电机如何选择电缆啊,谢谢了.

网友A:
和380V三相电机电缆的选择差不多吧,选择相应电压等级的电缆,然后根据额定电流选择电缆截面。

网友B:
同意2楼观点

网友C:
一般最主要的是按照他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电缆,

网友D:
根据电流选电缆

网友E:
1、要根据他的额定电压如6千三电机就要选耐压6.3—1万伏的电缆
2、还要根据他的额定电流来选择如6.3千伏1800KW的高压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25A
  就得选用耐压6.3千伏截面为50MM的三相铜电缆,铝电缆就是7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