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厂子用的是佳川的变频器。但是使用时不能用旋钮改变电机转速,也不能进行设定控制。有没人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找李春发吧。

网友B:
李春发 可是工控界的名人了,呵呵,很多论坛上都有他的贴子。
楼上的你的变频器是不是没设置频率的设定来源呀,要选电位计控制的。

网友C:
把对应的设置改为面板调节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机器厂家给的变频器资料不是这个型号的。。。。所以能具体点最好。我是今天才听他们说的,明天去看下具体型号,有没能提供使用说明的?

网友D:
参照说明书查看一下变频器的频率及启动方式是用面板控制还是外部控制;

网友E:
另外参数修改也是要修改权限的
先把修改参数的权限改动下,在看看启动参数组设定

网友F:
应该就是设置上有问题,参考一下说明书,或者致电厂家的售后工程师

网友G:
设置的问题,认真看看说明就能解决。很简单的

楼主:
关键是没说明书啊。厂家的售后服务也是个二,说不明白。不知道谁有这个品牌的说明书。发个过来。我邮箱60008253@163.com

网友H:
厂家不管就换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