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如题,不删除原版本直接升级到5.4有没有这样的升级包呢?

网友A:
好像没有升级包吧,我都是直接装的。

网友B:
不删除原版?

那怎么可能,安装软件在审核到有旧版存在时,会提示进行卸载~~~

网友C:
直接安装,会提示删除的,按提示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