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监控仪

楼主(2009-03-08):
柴油机监控仪的停车电磁铁,有的电磁铁有三条线,有的有两条线,接线有什么区别?还有两条线的电磁铁哪里买?

网友A:
你说的电磁铁是电磁阀吗?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的,两条为电源线,另一条应该是接地线,你们两条线的可能没有装接地线。这种东西很多,到处都能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磁铁是电磁阀吗?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的,两条为电源线,另一条应该是接地线,你们两条线的可能没有装接地线。这种东西很多,到处都能买到。

楼主说的应该不是批电磁阀,是柴油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