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各位大师,请教无功补偿有先进的补偿方法吗。我有一台200KVA的变压器,负载是2台不固定使用的电焊机和照明,,每月都被罚款500多元钱,,请问怎样才能补偿上啊 ,

网友A:
电容补呀,你用的是三相电吗,看看电压是多少,低了就得补

网友B:
装一台无功电容自动补偿器,就好了,保证你每月有奖励。

网友C:
做一台武功自动补偿其。就好了

楼主:
有多大的电容,自动补偿有延时,可能不能够补偿电焊吧,各位老大,你们补偿过吗,380V动力柜,

网友D:
加装一台自动无功补偿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E:
因为你是电焊机不固定使用,你可以单独补偿。照明就不用管它了

楼主:
电焊机。怎么补偿啊,,请教各位老大 啊

网友F(2009-04-07):
电焊机的补偿其时间要求非常短,大概要在20MS内电容器就要能加上电,对控制器的时间就要求更短,我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新的补偿装置,其反应时间大概在5MS,甚至更短,有兴趣就联系下。
祝工作顺利

网友G:
焊机和照明都要补偿,焊机空载功率因数更低。照明的日光灯等气体放电灯功率因数也很低。
自动动补偿应该可以解决电容组分细点就好。

网友H:
每月都被罚款500多元钱,,可能不光是功率因数的问题了,你看一下最高负荷是多少,我怀疑 是你的变压器容量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