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

楼主(2009-03-08):
我朋友一台灯,一插电源就亮(闪)一下,把插头拔出的时候又亮(闪)一下,不知何故。。

网友A:
电容充放电造成的。

网友B:
灯泡还是灯管?

楼主:
灯管,难道是电容坏掉了

网友C:
电容的问题!能用就用着吧!

网友D:
电容拆掉怎么样

网友E:
是灯管的吧,静电的做用

网友F:
估计就是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G:
电容的问题,不好修,将就用吧。

网友H:
闪一下,之后就不亮了吗?是不是插座接触不好

网友I:
我认为是电容的原因

楼主:
插座没问题的,在经过N次查拔之后 可能就亮了,运气不好就不老闪了

网友J:
里面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