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各位高手:触摸屏与PLC最远距离为多少米?

网友A:
你用的型号,通讯方式不一样,距离也不一样。
最好说出你所用的型号,通讯方式。

网友B:
看型号,连接方式、成本等
三菱Q的通过QJ71C24模块和屏直接连接能到1200米
其它也有方式连接更远的

网友C:
呵呵;问题就问的有点莫明其妙;
一般直接用的电缆距离在10M以内,太长了容易信号衰减及易受干扰;
通过专用的信号传输放大器可以达到1km以上;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我是昨天晚上10:00加入中华工控网成为会员的,觉得这个网挺不错的。是用西门子K-TP178micro触摸屏控制西门子S7-200PLC,是电缆连接,高手门能不能提供一下西门子哪种触摸屏能与西门子S7-200PLC之间实现25米左右的控制且信号不太受干扰。

网友C:
呵呵;
K-TP178micro与S7-200连接如果附近还有变频器等干扰源的话,直接用电缆建议在5M内;
25M可以考虑加信号光电隔离传输器;
当然你也可以先用25M的电缆直接连上试试看;

网友D:
这和用什么触摸屏没有关系,和通讯方式有关,西门子很成熟的PROFIBUS-DP总线通讯方式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为了节约成本,你实际上就直连不用管多远,不行的话,你在加个专用的放大器什么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和支持,以后只要有问题不懂的话,我还会请教大家,一块探讨的.

网友F:
一般也就是10米左右吧,太长了,一定会有信号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