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遇到一难题,要用计数器来实现双稳态,我写出了一个程序,但只能启动,却不能停止,我很费解,经过反复思考也不能找出错误的地方,下面是我用gx-developer编写的梯形图:

  我用模拟器模拟运行皮带转动,按一次按钮(x020),后皮带开始传动;再次按下按钮(x020),皮带依然传动,不能实现停止,计数器是在正常计数。以后不管在点多少次按钮,皮带都不能停止。
          我就很疑惑,m1是常闭触点,当计数器c1计数到2时,线圈m1得电,常闭触点m1就应该断开了啊,但它就是没有断开。
          我是一个入门级的pcl编程学习者,希望有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要想Y1断开,C0就要断开,但C0是要用复位才行的,M1断开只是不能计数而已,楼主仔细看一下编程手册

网友B:
呵呵;
你的程序要C2=3时,M1才能断开;

楼主:
回复2楼:

当C2=3时,M1不能断开!
当C2得电时,重置C1、C2的值,M1常闭触点还原接通,Y001依然得电运转!

C1=2时,常闭触点M1应该断开的啊,为什么不能断开啊?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C1为2时,M1是可以的电,M1的常闭也断开了,但是M1断开并不等于C0就断开了这只是C0不可以计数而已,而要想Y1断电C0必须断电,C0断电是要用复位指令的。

网友C:
计数器C前的条件断开后,如果C已经有输出,会保持的,要用复位RST C来把C重新变为0

楼主:
万分感激,我知道错在哪里了!
谢谢你提醒我,
我已经知道错在哪里呢,
上面是我改错后的梯形图。
M1的确不能把Y001断开,
我以前还认为只要把计数器C0重置之后,Y001就能断开。我错了!
再次感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