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今天我买了台新FX2N-16CCL-M换下机器上原有的坏FX2N-16CCL-M,可用不了,听说需要编写程序,但我不知道如何做到,请好心人帮忙解决一下,比如用什么软件,编写什么样的程序

网友A:
是的。要编程的

网友B:
先装好GX Developer这个软件。
再把旧PLC的程序拷下来,输入到新PLC就可以用了。

网友C:
直接看这个模块的手册,里面有程序例子的

网友D:
这个程序是在主机内的;
注意对应的设置及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接线也是正确的,我把原程序拷了出来重写了,可还是不行,我对于主程序里关与16CCL那一部分程序与手册上的程序完全一致,但就是只能通第一个站点,余下4个站点都通讯不了,我,附程序,请老师查看并给予指点为何激活不了16CCL?

网友E:
应该是在主程序里的特殊块的设置要对应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