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单位配电室的低压间上接有一块电度总表还有16块分表计量,可分表和与总表的读数每天竟差1000度左右.分表和总表都是新校过的.分表互感器的接线也都查了没错,排除窃电.望高手帮忙分析分析原因.感激不尽.还有低压间总表读数和高压间总表的读数吻合.

网友A:
那还是你分表的线接的不对

网友B:
总表还包括线损,不知你总表的电量是多少如损耗在5%左右是很正常的。

网友C:
一个是接线,一个是计算,一个是线损

网友D:
非常同意以上楼主的说明,楼主可以详细检查一下。

网友E:
检查每个表的电流、电压回路,怀疑有缺相的。

楼主:
谢谢大家,还在查.有结果后一定告知.

网友F:
应该是线损的原因了

网友G:
是不是总表有问题还是分表有问题

网友H:
总表和分表之间有多远啊,近的话,看你接线的事了,还有就是电表是不是有坏的,远的话一个有线损,还有就是有人偷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