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8):
一台电子秤连电脑是没问题,我厂打算3台称连一台,而秤是232口的,我现在的想法是每台秤连一PLC,然后通过PLC再连电脑,但这样成本太高了,在此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如果三台称距离不远的话 ,可以用一控三的仪表,一个串口或者总线输出就行了!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yxb03@yaxinbi.com

网友B:
USB转RS232接口,确定你的电脑有3个以上的USB接口,其他的就是你的电子秤线做好就可以.。

网友C:
同意2.3楼楼的说法,只需转换接口就可以了啊

楼主:
2楼的方法,因为我每台称都要显示数据,操作工要看到重量才行,而一控三只有一个仪表,距离有二三十米远应该不行。3楼的方法,二三十米的距离应该也不行。再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用过带485口的秤。

网友A:
这样就简单了,称重仪表走总线通讯到PLC上,PLC用RS232或者485连电脑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