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台YD90系列双速电机一台,现因电机外壳接线盒突出和机械不协调,请问把电机转子撤下来,换个方向,(转子方向不改变,定子绕组调头)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电机功率1.5/1.8KW 380v

网友A:
不要紧,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应该不影响

网友C:
定子掉头并不影响电机的运转和电气性能.但转向也会随着定子改变,这可以从接线上解决(按要求的转向和相序接线).

网友D: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E:
就是换下接线盒的方向吧,或换个转子的方向,可能换方向后不好安装了。你试试先。

网友F:
最好别换,有可能转子铁芯中心与定子铁芯中心挪位!

楼主:
我用小功率电机试下了,定子线圈位有点偏心。但通电后能正常运转。请教电机专家,调位后,电机特性,参数依据什么推算,长时间运行后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G:
呵呵,是这样的,可能会定位有点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