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请教GX8.25无法使用的原因,安装时没有选[监视]选项,安装完毕后就是无法建立新文件,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应当是安装有问题,或与某些软件有突冲;
建议删除后重装一次试一下;

网友B:
你得先安装EnvMEL,安装时不选择[监视],还有别的,直接装就行。
把以前装的卸掉,再安装看看。

楼主:
你们教的办法我都试过了,在两台电脑上试过都不行。

网友C:
屏幕提示是什么啊,可能要修改注册表才可以运行吧?跟以前的问题一样,只要多看看论坛里面以前的帖子,有处理方法的

楼主:
屏幕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我仔细找过以前的帖子,没有了,可能是删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屏幕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我仔细找过以前的帖子,没有了,可能是删掉了。

這應該和你的PC上的操作系統有關,你用的是不是那種快速安裝版的操作系統?

出現這個錯誤后,按確定,不要關閉打開的Developer,在developer菜單工程下選擇啟動另外一個GX Developer,在新打開的GX中,應該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1:如果以前装过三菱软件先要删除旧软件再册掉旧的注册文件

2:打开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找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3: 将MITSUBISHI随意更改名称 按F5 刷新OK再重装新软件

网友E:
如果两台电脑都不行,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了
重新下载一个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