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函数

楼主(2009-03-09):
三角函数比如fcos中的s参数我写整数可以计算,但写浮点数就不行?

网友A:
转换下啊

网友B:
嗯,使用的时候要小心点。
不过其实也是很好理解和记忆的,永宏的这个指令,规定S的有效范围是-18000~18000,单位是0.01度,这样其实就很实用了。而浮点数在寄存器里面的格式就没这么好理解了,所以
看来有时候设计者的良苦用心有时候反而会给用户带来不便呵呵。
还是要多看一下说明比较好,不要想当然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