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个数

楼主(2009-03-09):
主机有两组AB 相脉冲输出CH0(Y0,Y1)、CH1(Y2,Y3)

这话意思是说伺服需要采用AB相吗?

我Y0接PULS1,Y1接SIGN1,CW/CCW可以吗?

为什么我PLC实际输出脉冲个数与伺服接受不一样,相差好多,我用PLC内部监视了下PLC是发出了程序脉冲数

网友A:
还是把PLC及伺服有型号说一下吧;
伺服输入 脉冲可以是集电极开路信号,也可以是差动信号;你用PLC的输出Y0接脉冲,Y1接方向的话,把伺服设成脉冲+方向控制;

楼主:
台达DVP40EH00T2,伺服松下A4
集电极开路,我PULS1和SIGN1接24V,PULS2接Y0  SIGN1接Y1

网友B:
A4伺服, 脉冲端子接24V需加限流电阻,不然定位不准确/   伺服设置脉冲+方向  改内部参数.出厂时候是100000脉冲一圈,为方便编程监视改为1000脉冲一圈.!

楼主:
我的接线是不是就差个限流电阻??别的都对的吗?

不加电阻是否会影响接受脉冲总数??

网友B:
朋友, 不耻下问是好事,可你遇到问题也要多自己动动脑筋啊,别什么事情什么时候都想着别人来帮你, 自己多看看资料.看看说明书.  别人知道的都来自书本.
  我看你这个问题都在论坛上问了好多遍了..
我都帮你回答好多遍了......

网友C:
其实硬体接线是一样的,只是伺服参数上的控制模式不同而已!如果你的上位机只能发AB的脉冲,你伺服必须要设定AB控制,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如果伺服中设置了PULS/SIGN,你的电机可能朝一个方向运转,因为你的脉冲通道有脉冲,而方向通道也始终有脉冲,不能清除,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就是当你要切换方向的时候,使用一开关把方向通道的脉冲切断,则可以实现PULS/SIGN控制。当设置为CW/CCW,你的电机可能是不转动的,因为两个通道都有脉冲,即:正转和翻转同时触发,所以相互矛盾,而导致无法同时运转。

网友D:
不是的
脉冲数不对,可能是干扰,也可能是脉冲接线太长了

网友E:
l楼上兄弟说对了。台达EH主机只接收AB相脉冲。我也遇到这样问题。我用台达28SV主机、台达AB伺服.当我参照台达定位实例做实验时。用原点回归指令DZRN K100000  K5000 X13 Y0
当启动原点回归时,发现每次回归原点脉冲数不一样。而且起递增趋势。每次递增10个脉冲。监视PLC发现脉冲清除不起作用。监视伺服I/O寸动。发现原点回归动作完成后,预先设置的DO4原点回归完成没ON。重新细读OLC手册才发现主机只接收AB相脉冲。后来,我们采取内部加外部控制方式,把伺服D16、D17分别设为124、127,回归原点、原点回归启动。在外部接回归原点启动开关,伺服内部P1-47设为102.把PLC程序里的DZRN那段程序去掉。其它保留。这样原点回归才完成。其他动作不变。脉冲清除可参考P2-50。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台达系列,一定要注意台达的每个应用指令注意事项。机种不同,使用的I/O点都有不同的指定点。这是与其它PLC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