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如题!
还有个问题!
在三菱程序中开头有个M8014,这个是不是和西门子的SM0.1是一样的效果啊?

网友A:
M8014是个1min频率振荡的脉冲;
也就是说在PLC运行时,M8014接通30秒,断开30秒,再接通30秒。。。。。。以此循环;

网友B:
这个你要清楚工艺后,一点点的改了。

楼主:
在三菱程序中开头有个M8014
我要是换成西门子的,用SM0.1不行吧!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C:
这需要对照编程手册看一下,三陵与西门子的特殊继电器的命名与编号都是不同的

网友D:
SM0.1是首循环为ON,跟M8014不同,当然200还是有个这样的时钟脉冲就是SM0.4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就是SM0.4  和M8014一样的功能!

网友E:
SM0.4  和M8014一样

网友F:
要把每条指令的意思弄明白了,就会转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