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开关量输入

楼主(2009-03-09):
一般工业控制的场合中,PLC是经常使用的控制器,其所使用的工作电压几乎都是24V,此种电压不能直接接到我们所使用卡的输入接点上,为了工业应用,在此情形下通常使用光耦合器作为输人的中继器,让24V的电压信号通过耦合器传送至接点,就可以达到保护接点及其后适配卡的目的,也不需要为了适应卡而改变所使用的电压范围。
PLC开关量输人信号种类:直流输人模块、交流输入模块、交直流输入模块。
直流输入模块输人信号的电源均可由用户提供,直流输入信号的电源+24V也可由PLC自身提供,一般8路输人共用一个公共端,现场的输入提供一对开关信号:“0”或“1”(有无触点均可);每路输入信号均经过光电隔离、滤波,然后送入输入缓冲器等待CPU采样。每路输人信号均有LED显示,以指明信号是否到达PLC的输入端子。
交流输人模块输人信号100V(AC)~240V (AC),价格较贵,应用少,可以用中间继电器转换。

---------------------------------------------------------------------
不要带有网址、电话等信息在文章内;  ZCMY

网友A:
交流输入的型号一般是模块化结构的PLC,有专用的AC110V或AC220V输入模块;
另外AB等品牌的小型整体式PLC也有交流AC110V输入的型号;

网友B:
还是喜欢用直流输入的

网友C:
看完此贴 麻烦看下我的贴。。。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83135

谢谢哈哈

网友D:
什么电压等级的不重要,主要是用法。最好不要太远,远了就是中继转吧。

网友E:
使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输入点交流的影响很大的。也可以考虑直流

网友A:
呵呵;
交流输入的也有好处;
在长距离信号及抗干扰方面比DC24V的输入要好的多;

网友F:
西门子的PLC交流输出的比较多
大部分都是用直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