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重装

楼主(2009-03-09):
我重新装S7-200怎么也装不上,总说没有完全删干净,急急!为什么?

网友A:
找个注册表清理之类的软件,先清理后再重装;
或进入到DOS系统下对原来的安装目录下的文件全部删除干净后再装;

网友B:
还是原来的程序没卸干净,去注册表清一下。再装。

网友C:
要去除注册表的相差内容的
可以在注册表里搜索S7-200的相差值,然后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