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今天接到一个到美国打工的工友求助电话:有一个家用冰箱要通电使用,他去电源箱接电,发现电源只有3条线,每条线用试电笔试都有电,他应该怎样接线?家用冰箱插头也是3线的,有一本地的鬼佬用冰箱3条线直接电源的3条线出现跳闸现象。冰箱是好的,搬到其它地方可以用。
      我和工友上网查了一下。没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因为不懂英文,想请同胞们帮帮忙,为国人增光。急!!![/
size]

网友A:
美国是3相220V60Hz的电源

网友A:
对了
直接接两相就行
但是冰箱的三根线有一根是地线要区别开

网友B:
难道美国没有保护线或者零线吗?

网友C:
家用冰箱那会是3相的啊!地线要区别开~~~看那根同外壳相连就那根是地线......
美国3相线电压220V60Hz的电源,单相电压应当是110V的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了
直接接两相就行
但是冰箱的三根线有一根是地线要区别开
zlx12345兄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们电压的频率是60HZ,而我们的是50HZ,不知道这样还能用吗?

网友A:
冰箱在美国,不可能是从国内空运过去的
也就是说,在美国使用的冰箱遇到重新接线的问题
但是使用的人是中国过去的,电源标准跟咱们中国不一样
所以楼上的不必担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美国是3相220V60Hz的电源
你是如何知道美国是3相220V电源?你能确定吗?

网友F:
应该要用专用的变压器转换的。频率就不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