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各位大哥,小弟我最近想用ACS510来进行转速控制,如何实现呢?
现在的初步设想是通过工控机读取寄存器获得当前的转速,与目标转速比较,得出频率应该变化的方向,一步步逼近目标转速,但是这样的控制方法有些太慢了,各位大哥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有那么费劲吗? 或许你是个学生.
你可以设定转速, 再调加减速时间就行了.
再不行换成ACS550矢量控制型的.

楼主:
ACS510可以设定转速吗?我最近看说明书,ACS510的控制给定就是频率啊

网友B:
唉,转速和频率在V/F控制模式下,有区别吗?没有。所以说,设定转速和设定频率是一样的;等同的。(条件是V/F控制模式)

楼主:
假如运行的过程中,负载转矩发生变化了,那么转速肯定会变化的,要想转速不变,这个时候就需要调节频率了啊,是不是这样啊?楼上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