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相

楼主(2009-03-09):
普通输入点能否检测到Z相信号??
我被我们老板郁闷死了!!搞不好就辞职了,小气老板

回原点不买传感器,非要先往一边跑然后撞了再回来检测第一个Z相。。。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述是什么上位机。其实一般伺服也是可以回原点的!但是必须要有原点检测开关,其实原点检测开关没有什么特别,一般的限位开关就可以了。现在很多人为了节省开关就使用限位开关即做原点检测开关,有做限位开关。这种做法其实很简单的!你可以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

网友B:
一般伺服也是可以回原点的!但是必须要有原点检测开关,现在很多人为了节省开关就使用限位开关即做原点检测开关,有做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