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位计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9-03-09):
最近做了一个工程,用到料位计,我看它的说明书,接线端子有L   N  G
说明书里面说 必须接地,这个接地对料位计有多大的影响呢。

网友A:
最好接地,好让料位机的电气地是实际地,不接也行,有很多的“地”是料位机本身。

网友B:
既然有接地端子,就要接上,这样工作可靠。

网友C:
一端接地最好

楼主:
我接触的两种料位计,都对接地说的很重要,我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