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控制器的输出端能承受多大的电压,我有一个电路需要控制电机,输出端接电压220 来控制接触器,这样对控制器的毁坏大不大。

网友A:
那你选个220v输出的控制器不就行,没有220V的就用中继转吧。

网友B:
你的控制器是什么东西,控制电机实现什么功能,是以什么形势输出,说清楚别人才可以答复啊!你这样说的稀里糊涂,也没有办法回答啊!

网友C:
控制器的触点一般容量都很小
需要外接控制电路时需要用中继

网友D: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带接触器;
其它形式的输出请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E:
晶闸管、继电器输出都能带交流,晶体管输出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F:
不管规格上能不能达到
还是用继电器的好 接触器的线圈也很容易坏
相对来说 继电器就保险多了

网友G:
输出端能承受多大的电压,是有标准的,在元件上都有的

楼主:
我是用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通过接触器来控制,我选择的是220V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