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当量

楼主(2009-03-09):
对PLC脉冲当量这个概念好象不是很清楚,请教各位

网友A:
脉冲当量——一个脉冲能移动的最小距离

比如:1000个脉冲移动1M,那么脉冲当量就是1mm

网友B:
二楼说的很好!很准确!

网友C:
脉冲必须的整数
所以脉冲当量指的就是脉冲的最小单位,也就是一个脉冲对就的数值

网友D:
脉冲必须的整数
所以脉冲当量指的就是脉冲的最小单位,也就是一个脉冲移动的最小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