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控制器的输出端能承受多大的电压,
我的是温度变送器PT100的k型的
最好是三菱的,谢谢

网友A:
一般是0-10VDC的
可以直接选温度模块的

网友B:
为什么问能承受多大电压
不会用输出点直接去通断加热吧

FX的继电器的是2A

楼主:
我要算法的那种

楼主:
就是怎么样寄存,读出来

网友C:
一般说明书有介绍的。

楼主:
我看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