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9-03-09):
请教各位, 使用欧姆龙CX-P编程软件,在 变更PLC里面,有个设备类型选项。怎么没有CJ1M哪?怎样才能找出来,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使用的是欧姆龙官方网站下载的cx-programmer软件,是没有CJ系列可供选择的。

请安装完全版本的cx-programmer

网友B:
应该你安装的版本有问题?是不是官方的那个版本?如果是,这个版本是有限制的,支持的系列有限。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了,在那里可下载完全版本?

网友C:
呵呵;还有就是版本过低;也是没有这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