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我站路灯用微电脑时控开关定时自动开关,时控开关控制一个小的交流接触器,小的交流接触器控制主电路交流接触器,但是时控开关工作不稳定,时间有时会归零,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电脑开关里的电池,快没电了,也冲不进电了,拆开换一块新的充电电池

网友B:
更换里面的电池。

网友C:
换个新的也不过30元左右.

网友D:
买过一个新的,35块钱,牌子一般的,也有公牛牌的,也就45十块,

网友E:
电池好贵啊,时控开关一个才百来块

网友F:
需要重新更换电池,

楼主:
电池是新的,电很足,主电路交流接触器启动时,失控开关的时间会归零

网友G:
是电磁干扰

用一个小铁盒隔离开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