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380v动力电缆产生的电磁场怎么算?他周围的电磁干扰强度怎么算?

网友A:
电缆电磁场(eleetrie and magnetie field of power cable)电力电垅的导体通过电流或加上 电压后在其周围产生的电场和磁场.电缆电磁场虽不 能直接观察到,但可通过各种仪器仪表证明它的实际 存在。研究电缆的电磁场,是为了设计合理的电缆及其 附件的结构,并为设计电力电缆线路时提供各种措施 的依据,验算是否符合电磁兼容的要求。 电场可由电力线的分布形象地表示。电缆电场 的电力线垂直始于导体表面,终于接地体和电流回归 导体表面.由于电缆各接地体和回归导体的几何形状 不同,电力线的分布也就不相同。当电缆的导体和接地 的金属套为同心圆时,如单芯电缆,其电力线就呈辐射 状直线;当为非同心圆时,如带绝缘电缆,电场就发生 崎变,其电力线为不同形状的曲线,如图所示。 磁场电流流过电力电缆的导体在其周围必然产 生磁场。由于反向的导体电流形成反向的磁场,因此电 缆内或邻近任一点的磁场可按各个导体电流所产生的 磁场的向且和计算。又由于交流电缆通过的电流是交 带绝缘电缆电场畸变示意图 1一填料;2一带绝缘;3一芯绝缘; 4一电力线切向分t 变的,因此其磁场也 是交变的。电缆的交 变磁场在邻近导体 (如通信线路、金属管 道等)上会产生感应 电压,这种感应电压 是邻近导体中千扰电 压的来源之一。 电缆与架空线相 比,特点之一是电缆 外皮一般都有一层接 地的金属层,因此电 缆的表皮外,一般不存在电力线,即电力线只存在于导 电芯和接地层的绝缘介质内,电缆的外面不存在电场 和电场容性报合。此外,架空线的相间距离与电缆导电 芯间的距离相比,要大30一200倍,因此电缆对邻近导 体的磁场影响要比架空线的小得多。又由于电缆的表 面,常有磁性材料做成的钢带或钢丝恺装,起到去磁作 用,使得电缆周围的磁场强度和架空线的相比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