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00版本问题

楼主(2009-03-09):
各位朋友,请问GT1000上传程序后,修改了后再下载,此时触屏显视0S版本与工程数据版本不一样?怎么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谢谢,顺便问下,256色是指什么?怎么理解?本人刚学.还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A:
呵呵;
OS是可以先安装的,你下载程序时可以直接只下载程序,不要再装OS;
但程序用的GOT型号及对应的PLC必须是一个系列的;
如果你换了GOT或改过PLC型号,则需要重新装OS;
256色指的是屏幕显示是彩色,共256种颜色;

网友B:
讲的很好,经典点评!

楼主:
我刚开绐的时候是用GT Designer2一个升级版本软件上传的,修改后再下载就下载不了了.后来就用GT Designer2版本软件上传,上传了后就显视如上所说的了.很感谢版主的指教.

网友A:
呵呵;下载时用的版本不能低于你原来屏内程序编辑时用的软件,否则就可能会OS版本不一致;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教,另外想问下版主有没有基恩士触摸屏VT3系列的软件.本人想学学.谢谢

网友A:
呵呵;
KEYENCE的屏对应的软件没有;

楼主:
那怎么办呀,没软件学不了了,你可要帮帮我呀!在哪里能买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