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9):
M-100型0-200mA/20A 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A:
注意量程,不买水货

网友B:
我的数字表好象都 不耐用,一般一两年就要换一台,机械表我用了十几年还在用

网友C:
买这个还是要买好的,不可贪图便宜。注意在选购的时候,量程是最重要的

网友D:
这东东,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E:
今天下午刚买了块
优利德 204钳形数字万用表

26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