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9-03-09):
我公司有一立式安装的电机,用来拖动磨机,经变频改造后,出现了两次电机烧毁事故,该电机132KW,四极电机,原来是使用皮带轮变速,速比2:1,变频改造后,运行频率25赫兹,速比1:1,请问各位兄长,电机速度的降低,使用变频器后会缩短电机的使用寿命吗?比如说电机的轴承等。

网友A:
对轴承倒是没有多大影响,如果不是独立风扇散热肯定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的电机是否频繁的启动和停止,也或者是负载有卡机现象。

网友C:
呵呵;可能你没有考虑力矩的问题;
原来用皮带轮变速,速比2:1,现在用变频运行频率25赫兹,最后主轴的转速是相同的;
但是力矩只有原来方案的1/2了;

楼主:
还望有更多的兄弟加入讨论

楼主:
能从机械的角度考虑吗?电机速度慢了,电机的自身重量方面,轴承会加大承重吗?

网友D:
看看电机实际的运行电流是不是偏大,如果不是就没事。

网友E:
1电机独立风扇散热,
2速比还是用2:1,提高电机速度,普通电机长期在低频下运行电机使用寿命下降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