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设备目标:纸盒自动加工
需要控制的主要节点:
1、吸附-移动-释放-返回的动作有两处;
2、移动-返回的动作有四处,其中之一需要力量较大;
3、旋转-返回的动作有一处;
4、渐进-(若空)返回的动作有一处;
征求高手:实现该设备的PLC控制,硬件我买、辛苦费你说!

网友A:
楼主在哪里?
做起来应该不难。

楼主:
回复:
谢谢回复,我在武汉,以你对PLC的了解,能否详细些,如器件:可编程运动控制器的选用等

网友B:
是"纸盒自动加工"?  还是自动封箱??
主要一个参数  加工产品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在武汉,以你对PLC的了解,能否详细些,如器件:可编程运动控制器的选用等

这个应该不用运动控制器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就可以了

网友D:
老板,你给的条件少了。你是手动系统改造吗?那么以前的老系统是用有电机,用按扭手动控制起停还是说就没有电机存手动的?如果是前者就比较好办,周边找个水平好些的专业人员就可以,如果是后者,那就麻烦了,那就是个系统了,不光是plc控制或电的问题了,要设计整个流程和机械设备的,建议找专业公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