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0):
各位师傅好,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望指教!我厂的变压器已投运半年了,由于变压器一直处于空载状态,电容补偿柜一直都没有投入运行,功率因数比较低,只有0.78,这样做法对吗?忘指教

网友A:
你们的变压器是10KV变380V吗?
那你们的电容柜是补偿低压端的?
如果变压器为空载,有必要补偿吗?
或者说补偿后,得失那个大?

楼主:
上楼的师傅说得很对,我们的变压器就是10KV变400V的,容量是1000KVA,由于经营原因变压器一直没有启用,基本上空载运行,低压端的电容补偿柜一直没有投入,这样做的利弊是什么?望你能分析一下

网友A:
负荷很小,检测到得电流小,达不到最低投运电流值,即使无功达不到供电局要求,电容柜也不会自动运行,补偿了也 没用
你们的负荷基本上是照明的话,那就不需要了

网友B:
以上楼主都讲得很清楚,原理和道理也是这样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选择就地补偿.其他的4楼说得很清楚了.